EB8000

楼主(2016-08-10):
为什么我用EB8000软件编程,开关背光灯的位控制,同一程序,编译后离线模拟有时可以实现有时不可以实现
是软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啊,新手求教

网友A:
首先,请问您的8000软件版本为?这边会做进一步核实……
其次,再一次友善提醒您,发帖过程中,请不要再出现贵公司网址链接了;本论坛仅作为技术交流使用 不做其他用途,目前已做相关删除处理,若再有此类情况,将屏蔽发言,请理解并给予相互间的支持!

楼主:
好的,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问您的8000软件版本为?这边会做进一步核实……
其次,再一次友善提醒您,发帖过程中,请 ...

帮看一下,谢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问您的8000软件版本为?这边会做进一步核实……
其次,再一次友善提醒您,发帖过程中,请 ...

再问一下,这么实现隐藏鼠标功能啊

网友:
好的
第一个背光控制功能,这里也测试出异常,已做反馈排查,有进一步消息会及时告知您(572103160@qq.com
鼠标隐藏:
.png

网友:
背光灯控制问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关键是“当按钮松开才发出指令”
此选项在此功能中必须打钩(您注意到了 我之前测试忽略了)
此项勾选,使用您同版本软件,测试使用完全正常;若您这边存在异常,现在就要考虑软件问题,建议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