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的PLC控制问题

楼主(2016-08-10):
用一台MT6070IH5通过一个485 2W连接两台PLC:台达DVP ES2,在能正常通讯的情况下,如何以PLC1的触点、继电器、寄存器等等为条件,通过触屏自动控制改变PLC2的触点、继电器、寄存器等,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您好 您现在的需求
字传输可以直接使用资料传输;
位传输需使用宏指令(Getdata与Setdata)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现在的需求
字传输可以直接使用资料传输;
位传输需使用宏指令(Getdata与Setdata)实现

谢谢你的回复,资料传输和宏指令都未曾用过,能举个实例说明一下具体如何操作吗?

比如这两种需要如何实现:

1、自动将1#PLC的D0值传送给2#PLC的D100,使其随时保持同步变化;

2、当1#PLC的M0接通时设置2#PLC的M10也接通,使其随时保持同步变化。

非常感谢!

网友:
您好 以下请参考
.png
.png

楼主:
我先试试,不明白再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6-10-11):
寄存器数值必须要通过宏指令才能传送到PLC-2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