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PC端如何监控一台或多台MT8101iE

楼主(2016-08-12):
请问局域网内PC端如何监控一台或多台MT8101iE,使用什么软件以及相关资料、设置?

网友:
局域网内,可直接使用第三方软件VNC

网友A(2016-11-25):
请问如何操作该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操作该软件

局域网使用VNC直接对应到触摸屏的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