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宏指令?怎么触发

楼主(2016-08-15):
说明书上都是教你怎么写宏指令,可是如何触发,如何调用这个宏指令,却又不说

我要用到这个功能  比较两个寄存器的大小,,,,说是一个寄存器是我的设置值,一个是读回来的实际值,,  有区别弹出报警

用宏指令应该很好实现,可是不知道怎么去触发这个宏指令。。。如果用按键这些,我知道,有个触发功能

可是这个没有按键的怎么自动触发呢

网友:
如果不用按键自动触发,现在我们的高版本宏指令编辑界面直接有此选项,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