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和读码器仪器通讯

楼主(2016-08-15):
读码器是USB的,仪器是232的,如何通讯,并实现条码和仪器的数据对应保存,谢谢

网友:
请问屏是什么型号?现在是想同时带一个USB的读码器和一个232的仪器吗?
然后,数据想实现什么样的效果?交换还是存储?

楼主:
您好  版主
   是MT8101IE,同时带一个USB的读码器和一个232的仪器,工况是人工对零件读码后,设备通过仪器检测零件,实现零件的条码和仪器检测零件的数据对应保存。谢谢

网友:
根据描述,USB读码器,屏上可以添加Barcode驱动通讯,资料取样中可以对Barcode 1地址采集条码实现存储;
232仪器,需要根据协议通讯(如MODBUS),资料取样中采集相应零件数据地址实现存储。

楼主:
您好  版主
  1, USB读码器,屏自带的Barcode驱动通讯,就可以了吗?
  2,232仪器,是自由通讯协议,要用宏指令写吗?
  3,是用历史资料来显示吗?比如第一排表格的左边是读出的二维码,右边就是检测的数据,这个如何实现。因为一个是读码器的数据一个是检测仪的数据放在一起。
谢谢

网友:
1、是的;
2、自由协议,是需要编写脚本,可参考官网示例;
3、资料取样后,可以通过历史数据显示;但后者需求,可以做,需要做一个资料取样,建立两个通道,这样要求地址连续;所以给出这样的实现方法:您可以将二维码和检测数据传送到屏的连续地址,再采集,就可在一个表中显示。

楼主:
您好  版主
第3个还没搞懂。
1做一个资料取样,建立两个通道,并且要求地址连续;这个资料取样的硬件不是读码器和检测仪对吧,只是一个过度。
2将二维码和检测仪的数据传送到屏的两个连续地址,这个只能用宏指令做吗?
3将二维码和检测数据传送到屏的连续地址,再采集,怎么采集?说详细点好吗?

谢谢

网友:
我所说对应下图
因为您有在一个表格的需求 所以对应这样的设置  可以看到这边只有来源一个地址 所以会有地址连续的限制

网友:
至于如何将下位机的值传送至屏的地址  资料传输就可以了
可参考本坛此贴一屏多机的PLC控制问题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407&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楼主:
您好  版主
     将二维码和检测数据通过资料传输送至屏的地址,资料传输是以时间间隔来传输的,会不会漏掉二维码和检测数据数,因为二维码和检测数据都是实时的。

网友:
是有可能存在您所考虑的这种情况的 如果时间密集 传送给屏也需要一定时间;如果频率不是过密 通讯速率又较快 那就没有问题
只是您现有情况下 好像也没有别的方法 要么两个数据做两个表?若需求一张表 那么,也只能实际调试看下效果,注意下时间频率这块 祝可以一次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