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的理解

楼主(2016-08-20):
SetData(H[0], "Panasonic FP", DT, 47, 3)
SetData(H[2], "Panasonic FP", R, 21A, 1)
这两天指令怎么理解,运行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
SetData(H[0], "Panasonic FP", DT, 47, 3)
把H[0] H[1] H[2] 的数据对应输入DT47 DT48 DT49
(DT47=H[0],DT48=H[1],DT49=H[2])
SetData(H[2], "Panasonic FP", R, 21A, 1)
把H[2]的数据输入R21A

网友:
SetData(H[0], "Panasonic FP", DT, 47, 3)
确定是把H[0] H[1] H[2] 的数据对应输入DT47 DT48 DT49
而不是把H[0] 的数据输入DT47 DT48 DT49

网友:
对的 是前者 而非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