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怎么设置

楼主(2016-08-23):
我现在用的是Tk6070ip只有一个Com口怎么实现同时与AB  PLC(micro logic 1400)和AB523变频器通信,求具体设置参数及方案,谢谢!

网友:
TK6070ip是只有一个公座,但是上面集成了COM1的232和COM2的485
可以按照管脚一转为二连接两个设备

楼主:
我用的是EB8000软件,Com1囗设为RS-232 Plc类型为AB DF1,那么COm2口要设为RS-485和变频器通信那么COM2口的PLC类型要选什么?谢谢!

网友:
一般使用MODBUS协议居多 屏做主 选择MODBUS RTU

楼主:
有好多个,就选那个后面不带括号的吗?

网友:
是的 这是较常用的  此驱动地址从1开始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把Hmi设为主站(0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