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2ie下载问题

楼主(2016-08-25):
设好ip地扯点下载,显示错误,检查ip地扯与端口设置

3151

3151

3150

3150

3152

3152

3153

3153

网友A:
电脑和屏的ip是不能重复的,请最后一段改成不同再使用

网友(点评):
下午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和屏的ip是不能重复的,请最后一段改成不同再使用

已解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