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6-09-02):
各位好,我最近想设计一项工程,就是历史数据保存空间的计算问题,比如我有5路数据按5分钟采集一次一天下来需要多少空间保存。这个空间大小如何计算,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现请大家帮帮解决。

网友:
如您描述 我们以5个16bit地址 一天24小时采集来运算
5*2(换算为字节/次)*(24*60/5)次数=2880 Byte

楼主:
感谢回答,以前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就是有30路的数据哪怕是工作100天都可以直接存在屏里了。

楼主:
版主您好:同样问题,请问历史表格的单元格是怎么增加的,我在模拟时,有15路资料取样只显示1路是什么原因。

网友:
想在一个表格中显示多条通道的数据 必须对应一个编号的资料取样 建立多个通道数目(这里只能设置起始地址,多个地址只能设置格式,就决定了默认连续往下排) 如下图,就是取LW0-14的数据
.png

楼主:
版主好,我的又有个问题麻烦,历史数据不显示数据该怎么解决。我用周期取样方式。

网友:
大致排查方向有:
1、确定数据是否有正常采集过来,可以做同地址数值显示元件监看;2、历史数据控制地址不能重复使用。
可参考我们官网对应案例:【范例程序下载】 D13.历史资料_事件显示_项目选单查询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