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1iE为什么通信连不上

楼主(2016-09-04):
在电脑上看到电脑与触摸屏以太网已连上,但在查看IP中,与触摸屏上设置的不一样,就设置成一样仍不能连接,显示“错误:请检查密码,HMI IP和端口号”。密码是对的,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要求电脑和屏的ip不重复 但在一个网域
二、可将报错截图界面上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要求电脑和屏的ip不重复 但在一个网域
二、可将报错截图界面上传看下

这是截图,请你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这时候  电脑的ip具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