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 PLC KZ-A500 连接问题?

楼主(2016-09-07):
一台老设备触摸屏坏了,使用的是KEYENCE PLC KZ-A500
想换weinview的触摸屏,请问通讯设置里面有没有哪个选择能正确连接上该PLC吗?

网友A:
据了解 KEYENCE PLC KZ-A500 已停产一段时间 且他的底层协议和现在常见的KV1000等有所区别  所以暂没有直接驱动对应
要么您与PLC售后确认下是否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可考虑和我们的屏使用此协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了解 KEYENCE PLC KZ-A500 已停产一段时间 且他的底层协议和现在常见的KV1000等有所区别  所以暂没 ...

谢谢

网友: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