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的屏再写入程序后蓝屏

楼主(2016-09-07):
TK6070iP的屏再写入程序后蓝屏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您好   请确认
1、程序中机型是否在TK6070ip上 ; 2、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勾选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确认
1、程序中机型是否在TK6070ip上 ; 2、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勾选韧体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韧体是打上了
但是型号需要在程序里面看 打开程序——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韧体是打上了
但是型号需要在程序里面看 打开程序——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