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TK6070Q可以互联吗

楼主(2016-09-08):
两个TK6070Q可以互联吗?应怎么做

网友:
只是两台触摸屏之间连接么,还是还需要连接PLC的?

楼主:
只是两台触摸屏之间连接,不需要连接PLC,

楼主:
要用485连接 不要232

楼主:
从屏设置MODBUS Server

楼主:
主屏设置MODBUS RTU

楼主:
RS232可以连接  要用RS485连接时通讯不上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说232可以实现通讯,那么参数对应已是没有问题
485通讯不上,考虑下通讯接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