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5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6-09-13):
MT6070iH5的屏,刚开始几次可以下载的,调机时更改了程序,再下载时就不行了
关电重启,电脑重启,更改勾选选项,试过很多遍都不行.
这种屏以前也遇到过情况,不断的尝试下载几十次偶尔成功了,后来都不敢去随意更改程序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错误提示:无法下载字体

网友:
您好      建议:
1、插拔USB线,确保牢固使用;
2、如果是笔记本,不要连接电源试下;
3、电脑和屏单独连接,排除周边干扰因素;
4、还是不行,考虑换线;换电脑U口甚至电脑
因为是高度下载,对USB线的要求:
一 须有双屏蔽:铝箔屏蔽+网状屏蔽的线
二 USB线不宜过长,宜1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