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间变成1970年1月1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18):
        一个TK6070IP,在HMI属性里的时钟来源选择系统实时时钟,在屏上用LW9023至LW9017做了一个日期和时间的显示,刚开始日期和时间都正确,现在日期变成了1970-1-1,时间变成0:0:0。在系统设置里把日期和时间改正确,只要停电重启,日期和时间就又回到1970-1-1;0:0:26了。这26秒是启动时间。而且我发现启动时汉字显示正常很久后才显示数字。请版主和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此现象应是纽扣电池没电造成 检测和处理方法如下图:
注:考虑质保和不会更换的用户,建议返厂更换

楼主:
谢谢版主。我这是13年买的机子,怎么会这么快就没有电了呢,是不是开机时间少电池的电就耗得快?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只有1.2V了。

网友:
是不是开机时间少电池的电就耗得快?

不客气,您的此理解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