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人机界面MT8060iH2怎样用密码打开一个窗口,(注:不需设用户编号)

楼主(2016-09-19):
HMI人机界面MT8060iH2怎样用密码打开一个窗口(有保护的窗口),不需设用户编号,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用户 启用用户1 就不需要通过LW9219对应编号,因为默认就是1; 只对LW9220输入正确密码就可以解除权限

楼主:
谢谢!还有输完密码,怎样直接打开窗口,不再需要点击功能键打开密码

楼主:
怎样在密码正确后不再需要点击功能键直接打开窗口

网友:
可参考此案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