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连接不了fx3u-232-db模块

楼主(2016-09-19):
tk6100i的触摸屏不能连接fx3u-232-db的通讯模块,能指导下么?

网友:
您好  注意以下几点:
1、接线正确:TK6100i使用COM1 232 就是23交叉线;
2、PLC程序设置专用协议通讯,和数检查打钩;
3、触摸屏程序中添加的是Mitsubishi FX232/485BD,两端参数对应,包括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以及站号。
一般就没有问题了,若您这边如是还是不行,不妨将两端参数设置截图贴上来看下

网友(2021-01-04):
没有看到屏端的参数设置图。

网友:
mt8050ie触摸屏的串口引脚965与fx3u-232-bd的引脚325连接起来,地线5一定要连接起来,否则通讯不成功
plc侧不需要写程序,只要在系统设置(2)中进行通讯设置
具体的操作步骤看附件图片
通讯成功后rd与sd灯会一直闪烁

网友:
ok  收到您的连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