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用宏读取plc数据问题。

楼主(2016-09-20):
这个图片上面的程序是自己写的,不知道哪里写错了,数据一直读不出来。

楼主:
读取欧姆龙cj2的两个输出端口。7.02   和 8.02,然后比较两个的状态,作出判断,学过一点c++目前在自学vb,现在是对这个完全一点都不了解,还望好人解惑。

网友A:
修改两处可实现:1、while(0) 改成 while;2、& 改成 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两处可实现:1、while(0) 改成 while;2、

十分感谢,按照您的说法做了,果然做出来了。但是有点问题,如果将while(0)改成while的话会报错c46:一堆数组的大小超过4K。我将0改成1以后就没有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两处可实现:1、while(0) 改成 while;2、

顺便还想问一下,请问关于这个宏的资料,除了官网上面的例程和宏指令说明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视频资料?或者这个宏是根据那种语言改编的?

网友A:
不客气,可能我们用的软件还有版本有所区别,我修改使用while或是while(1) 都可正常使用,按照软件提示使用就好了
我们的宏指令是自己定义的脚本,类似C语言。视频资料在官网培训中心-培训视频中有些,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可能我们用的软件还有版本有所区别,我修改使用while或是while(1) 都可正常使用,按照软件提示使用 ...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