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开关互锁

楼主(2016-09-22):
    用的是TK6070IP触摸屏,要做两个互锁的开关,一个是手动,另一个是自动。要求是按下手动,自动就复位。或者是按下自动,手动就复位。谢谢帮忙。

网友:
按照您的需求,我认为较简便的一个方式是:
手自动元件上各叠加一个对方的位状态设置元件  设为OFF  不使用图片(可呈透明状)

楼主:
谢谢!刚刚做了一下已经会做了,非常感谢!

楼主:
玩了几天,发现用状态控制原件去做这个互锁开关还要简单明了,还可以在自动的时候让全部的手动开关复位和失效。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还请高人多多指点那些更好的方法这里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