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数据保持

楼主(2016-09-26):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版主,数值元件做的参数设置比如星三角转换的时间 温度控制的设定值 等如何长时间断电后重新启动时这些之前设定的数值还是存在的?也就是断电保存功能

网友A:
用rw类型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w类型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
对的,就是他

楼主:
奥谢谢,那我这样设置读取地址 和 输入地址 就可以了吗这样正确吗

网友:
我们屏断电保持地址是RW(如楼上文工所说)
但若您想通过截图那般设置直接达到断电保持DB块中数据是做不到的(您可能还不太理解此数值元件如此使用的含义);若真是这样的需求,简单来说,可以在程序窗口中直接做RW地址元件,然后通过定时式资料传输元件传给DB地址使用

网友(2019-08-19):
那我如果输入地址已经分配给PLC一个寄存器了呢,那如何再给HMI RW地址呢?

网友:
在程序窗口中直接做RW地址元件,然后通过定时式资料传输元件传给DB地址使用

您好,您的疑问就可以对应这样的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