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MT8100iE中动画元件受控

楼主(2016-09-27):
在MT8100iE中,动画元件一开机后,就一直动的,我想要这个元件受控,也就是这个动画元件受某个触发器(位)控制,当触发器触发后,该动画元件动作,触发器没有触发,该元件不显示,这能做到吗?

网友A:
如果控制动画的数值由程序中做数值输入或是多状态设置元件给的,直接使用安全下的生效/失效位控制实现;
若直接是PLC端给值,PLC端加入您需求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动画的数值由程序中做数值输入或是多状态设置元件给的,直接使用安全下的生效/失效位控制实 ...

那我先试试看,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