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I按扭二次确认,请教一下。

楼主(2016-09-27):
为了防止客户HMI上误操作按扭,比如电机启动,需要二次确认按扭。
通过功能按扭,调用一个小窗口,在小窗口里增加了注意事项,然后一个取消按扭,取消当前小窗口,还有一个确认按扭,确认后电机启动,(地址是PLC需要操作的地址),但问题来了,点了确认按扭后,这个小窗口,如何能同时取消掉。不要点了确定后,再点取消按扭,这么繁锁.
比如象电脑操作一个动作,出来提醒,点确定后,提醒窗口也没了,操作也继续了。想请教一下如果设置这个按扭,达到我需要的功能。

当然在网上也看到通过位状态设置按扭也可以,但如果有好几个需要二次确认的按扭,好象上面文字都是统一的,不能分别提醒,而且开关属性要切换开关.

打了官网电话,太忙了,打了二天都一直是忙线,如果有知道的大侠,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对了,软件是EasyBuilder Pro

网友:
用复合按钮试试

网友:
一、直接用位元件,启用安全下的操作前确认功能;对应的提示信息在文件——系统信息下设置;
二、您现有的思路,那就在位元件上再叠加一个取消功能的按键(不勾选图片,呈透明状)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