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8100ie)上传后的文件不是exob文件,反编译时无法识别此文件,求解答。

楼主(2016-09-28):
维纶触摸屏(8100ie)上传后的文件不是exob文件,反编译时无法识别此文件,求解答。

楼主:
此文件没有后缀名,但是可以下载到触摸屏,下载后在触摸屏上汉字无法显示,只能显示英文

网友(2020-04-06):
1.一般使用数据线上传有后缀,U盘上盘要自己添加后缀。
2.显示中文乱码是字体设置问题。我在工控编程吧有写一个帖子介绍解决方法。在电脑模拟正常,下载到屏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