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显示2条AB plc数据的曲线

楼主(2016-09-29):
我用的触摸屏是MT8102IE,plc是Rockwell EtherNet/IP (CompactLogix)连接,但AB的PLC是标签地址,根本就没连续可言,所以在资料取样的数据通道数跟本没法设置多通道,在趋势图里也就没法同时显示2条以上曲线了,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就想到用用宏指令将PLC标签值传送到HMI再在资料取样里采集数据,除此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还可以看下PLC端是否有字阵列标签(Array)或是MOVE成连续地址 后再在软件导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