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连接不到电脑

楼主(2016-10-04):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连接不到电脑!USB安装不到驱动!

网友:
连接不到电脑!USB安装不到驱动

是硬件不识别?还是识别了装不上驱动?
前者,更换连接线和电脑U口,需要识别才可以;
后者,需手动浏览安装至软件根目录USB Driver文件夹,注意就到此层路径,不要再点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