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 pro支持滚动播放的屏保吗

楼主(2016-10-05):
用户要求3幅图滚动播放,能以屏保方式实现吗

网友:
无法直接实现,可间接的做出,比如:
屏保窗口画面上做一个多状态指示灯调用用户要求的三幅图;然后对应此地址,做多状态设置元件,控制循环,此元件不勾选任何图片,呈透明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