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和屏的接法,232

楼主(2016-10-08):
你好,我现场更换了一块触摸屏,新买的是TK6070IP,我的plc是danfoss ecl apex20的,我想知道连接线的接法是什么,rs232

网友:
注:前者是触摸屏,后者是PLC;管脚图为从连接线的焊接端所视

网友:
tk6070ip和三菱232bd模块通讯也是这种接发吗

网友:
楼上正解
tk6070ip和三菱232bd模块通讯也是这种接发吗

不同的下位机,接法不尽相同;详情可参考HMI-PLC连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