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屏和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故障

楼主(2016-10-09):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威纶通触屏和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通讯都正常,但是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我切换画面的时候变频器就停止了,同时变频器报cE10故障(经查是通信中断),这就有点想不明白了用功能键做了个画面切换与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毫无关系怎么能控制变频器停止呢望版主及各位前辈分析一下画面程序以上传

网友A:
初步看了下程序 未看出异常 只是10号窗口使用功能键切换至11号窗口后,11号窗口上的关闭窗口,不生效吧?
另外,您现在的异常,是特定的每次点10号窗口的功能键,就会出现变频器停止吗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了下程序 未看出异常 只是10号窗口使用功能键切换至11号窗口后,11号窗口上的关闭窗口,不生效 ...

是的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只要切换画面变频器就停止报通讯故障,不过现在我试了一样如果在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传输错误处理,停车方式设置成-------03 不警告继续运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试了一样如果在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传输错误处理,停车方式设置成-------03 不警告继续运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干扰等产生的误报警;屏端程序未看出问题,建议就将P90设置03使用了

楼主:
如果这样用,我试了通信线中断了变频器还在运转在实际的使用中肯定是不行的,万一有问题停机都没办法如何让屏幕这边监控通讯中断而报警停车呢,

网友:
刚接触威纶通触屏时,做了一个多状态(周期递加)元件用作计时,放在10号窗口,计时准确。但转换窗口后,计时停止。后来把元件放在公共窗口(4号窗口)就没问题。可能你的问题是一样的,转换窗口后,10号窗口失效,通信失败,变频器报警停机。当再转换到10号窗口时,通信恢复。

网友:
如果这样用,我试了通信线中断了变频器还在运转在实际的使用中肯定是不行的,万一有问题停机都没办法

也是,您现在通讯现象较异常,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转电话与您跟踪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