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506怎样可以上传触摸屏文件?

楼主(2016-10-24):
请问MT506怎样可以上传触摸屏文件?

网友:
串口线(电脑235对屏785的线序)连接电脑与屏,在Easymanager中有上传(uplode)选项

楼主:
用不来,点upload弹出的是打开文件的界面,不知道怎样用?

网友:
此处,需为即将上传上来的工程,自定义工程名称和路径
比如可设置文件名 “123 ” 路径设置到桌面  再点击这里的“打开”确认即可

网友(2020-06-30):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