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和三菱232bd模块通讯

楼主(2016-10-25):
通讯线的做法是23互换还是96互换,在plc里面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您应使用的硬件接线是屏:695 一一对应 PLC:235
触摸屏程序中添加的PLC类型是:Mitsubishi FX232/485BD
PLC端选择专用协议;和数检查打钩
两端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站号对应

楼主:
还是通讯不上呢,问题不知道出现在那

网友:
可将两端参数设置贴上来看下

楼主:
这三张是设置的参数,请帮忙看看问题在那

网友:
图较模糊 看的不是很真切
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电话与您再做跟进解决,谢谢

楼主:
清理plc内存后,不在plc里面设置任何参数,触摸屏端只选3u/3ga,232通讯,端口com1,192000,7,e,1,马上就能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