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连接MT6070IH触摸屏怎么设置

楼主(2016-10-25):
三菱PLC FX1N连接MT6070IH触摸屏怎么设置,连接时出现PLC no response这个弹窗!!!

网友:
意思是没有和plc通讯上,485通讯,你在触摸屏上设置485通讯,选择com2端口,默认就好

网友:
您需要说清楚屏的具体型号,MT6070ih后面是数字几WV?
以及连接的是三菱PLC FX1N编程口还是B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