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系列HMI与三菱A800 modbus-RTU通信问题

楼主(2016-10-25):
    HMI作主站,A800作从站,通讯正常,
    问题:  通过HMI将A800频率设定为 30.0HZ。将A800断电重启。启动时,HMI上的设定频率自动改变成另一个值。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根据您描述的现象  请先确认 断电重启后,A800端频率为多少,30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描述的现象  请先确认 断电重启后,A800端频率为多少,30还是其他?

断电前是30HZ与HMI设置一致,断电后A800停止,HMI设定值30HZ不变,变频器重新上电启动瞬间,HNI设定值自动变为23.3HZ,变频以23.3HZ运行,
一共有3台A800变频,每台断电重启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您好 大致清楚您描述的故障情况
现在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触摸屏程序
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及时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