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实现按一个按钮,输入密码后切换到相应的窗口,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2016-10-26):
我就想实现按一个按钮,输入密码后切换到相应的窗口,请问如何实现?
我不想用用户登录,
我看别人做的也没有设置一般密码模式的选项

网友A:
我看别人做的也没有设置一般密码模式的选项

对方应是使用PLC端编辑密码,屏匹配实现;
完全使用屏端实现,请参考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楼主:
能不能做个具体操作流程的文档,你说的和PLC配合,具体怎么配合的,现在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
此用法,PLC为主,屏为从,屏端只要做元件——PLC控制,对应PLC字地址切换基本窗口
PLC端使用详情请咨询PLC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方应是使用PLC端编辑密码,屏匹配实现;

这个还是希望你们做个PDF文档,光有例子,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