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中心下载图库

楼主(2016-10-27):
在下载中心下载的图库为什么是文字和乱码?

网友A:
我刚下载做过测试  是正常的
相同名称图库有两个
后一个下载解压后是gif格式,是预览效果是否是您需要的;
是需要的,再将第一个下载,解压后是flb格式,在软件图片库中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下载做过测试  是正常的
相同名称图库有两个

预览图可以看到,但是第二个图库下载后是FLB格式,解压后还是FLB格式,打开时看不到图片。能给个截图吗?

楼主:
BBBBBBBc ??????!?)%c !??????????????B?k-???k-k-!???c c ???????????????????????????!!!!!!)%)%)%)%)%)%)%!!!!!!????????????????????????????)%k-???????c ?????????????????B???????k-)%!!!!!!!)%)%)%)%)%J)J)J)J)k-k-k-k-k-?????????????????????????????????????k-k-k-k-k-J)J)J)J))%)%)%)%)%!!)%J)k-??????!?c ??????????????????!c B??)%????????????????????????BBBB1F1F1F1F1F1FRJRJRJRJRJRJRJRJRJsNsNRJRJRJRJRJRJRJRJ1F1F1F1F1F1FBBBB?????????????????????J)??c c !?????????????????????BB????????????!)%J)???B1FsN礦諾鱚c9gZk{o{o渟絯絯絯辿辿辿辿辿

楼主:
出现的是上面的乱码

网友:
但是第二个图库下载后是FLB格式,解压后还是FLB格式,打开时看不到图片

加压成flb格式后,就不需要再做处理;在我们的编程软件中图片库中浏览调用

网友:
我安装的是EBPRO软件要怎么打开FLB格式的图库?

网友:
图片管理——图库——点击“+”号浏览调用flb格式图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