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门子300的PLC连接正常,使用I/O绑定正常,但是使用DB后出现PLC连接失败

楼主(2016-10-28):
各位,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MT6070与300PLC的连接正常,使用I0.0绑定状态,正常;
当在MT6070中使用绑定DB数据块的时候,系统会出现PLC连接失败的提示,这是为什么?
我在组态设定结束,宏也设计完成,使用地址标签库定义PLC端的地址连接,结果发现这一问题,后来逐条删除后,证明是DB数据块绑定的问题,请问如何破;

网友:
请将您需要使用的PLC DB地址以及现在屏端的对应地址告知

楼主:
例如:
PLC端:DB 134 DBD 18 数据类型为Real
HMI:DBDn 1340018
以此类推,定义了有53个

网友:
地址格式对的  我们这里定义32 bit float
DBD地址建议以4的倍数地址进行

楼主:
你好:如果不是四以上的倍数,那也应该是获取数据与实际的数值不匹配,而现在是反映出PLC连接错误,是不是连接超时,我在系统设置中,PLC站号=2,HMI站号=20,最大站号定义的是31,整个MPI中还连接有西门子的触控屏,西门子数控键盘以及伺服控制器。采用MPI的187.5K连接;设置的基本地址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则西门子的伺服系统也会出现连接错误的情况。现在是连接正常,使用PLC的I/O正常,连接DB块就有连接失败的提示。
大家怎么看?

楼主:
另外,如果按照版主的意思,则我的PLC数据地址全部都要做调整,这下工作量可就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