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1IE modbus 显示的数据 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困扰的问题是 触摸屏上显示的 并不是我想要的数据    请问下怎么用宏指令 加减乘除????  数值元件并没有宏指令的属性 ,,请问如何做???谢谢

网友A:
宏指令是需要先在工具——宏指令下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指令是需要先在工具——宏指令下编辑的

请问用宏指令  读取 modbus协议下的 电流采集卡发给触摸屏的电流值   使用的哪个命令????我用的是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na_in0
short curr_out0
GetDataEx(ana_in0, "MODBUS RTU", 5x, 4, 1)
curr_out0 = (ana_in0)*12/4095
SetDataEx(curr_out0, "Local HMI", LW, 90, 1)

触摸屏上未与采集器连接 却有数据 65483 出现  照理应该是0.。。。。并且接上采集器后 显示的值也是不对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指令没有问题
您离线或是在线测试又是什么现象?pro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没有问题
您离线或是在线测试又是什么现象?pro的版本是多少?

现在我把5x 改成了 6x  就是可以正确读出数值的。。就改了这:GetDataEx(ana_in0, "MODBUS RTU", 6x, 3, 1)
请问是为什么呢?但是我明明是读数据啊??为什么是6x的???再比如我要控制线圈开和闭 请问是?x  呢
pro的版本是v5.05.01.042

楼主:
请问下 5x 6x之间区别是什么呀?

楼主:
我要控制外部io  那就是用0x  请问单片机是怎么知道我发来的是对应的01(内部)还是05(外部)系统输出节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