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如何读取MT8070ih的按钮状态

楼主(2016-11-02):
我用的MT8070i,通过串口232与pc通讯(pc端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触摸屏程序里只有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
上电后触摸屏不断给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1  00  00  00  10  3D  C6的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触摸屏发送01 01 02 ff ff b8 4c和01 01 02 00 00 B9 FC 可以看到“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的颜色对应改变(状态改变)。这个过程实际是触摸屏读取pc端的数据。。
我想读取触摸屏的数据,于是,通过pc(串口调试助手)给触摸屏发送01  01  00  00  00  10  3D  C6,,但是触摸屏没有反应?
并且“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我无法通过触摸,改变状态。(不能在屏幕上点击改变,只能通过串口命令改变)

为什么这样,我应该怎么做。。
我想做到能够在触摸屏上有一个按钮开关,既能通过点击屏幕控制,也能通过串口命令控制。并且也能够通过串口命令读取该元件的状态返回给pc

网友:
触摸屏程序里只有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
上电后触摸屏不断给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1  00  00  00  10  3D  C6的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触摸屏发送01 01 02 ff ff b8 4c和01 01 02 00 00 B9 FC 可以看到“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的颜色对应改变(状态改变)。这个过程实际是触摸屏读取pc端的数据。。

屏做主站(MODBUS RTU)的效果,正确;
我想读取触摸屏的数据,于是,通过pc(串口调试助手)给触摸屏发送01  01  00  00  00  10  3D  C6,,但是触摸屏没有反应?
并且“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我无法通过触摸,改变状态。(不能在屏幕上点击改变,只能通过串口命令改变)

此需求对应的应是屏做从站,需选择MODBUS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