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菱FX3U在不增加通讯口的情况下可以连接两个威纶触摸屏吗?

楼主(2016-11-07):
一台三菱FX3U在不增加通讯口的情况下可以连接两个威纶触摸屏吗?如果可以该怎么连接。
一台威纶触摸屏通过RS485可以和几台三菱变频器通讯.谢谢

网友:
一台三菱FX3U在不增加通讯口的情况下可以连接两个威纶触摸屏吗?如果可以该怎么连接

可以,屏与屏间走主从协议,可参考
一台威纶触摸屏通过RS485可以和几台三菱变频器通讯

此应用因受带的设备,环境,距离,数据量等较多因素影响,并且如果中间信号衰减,也可加RS485 repeater加强信号增加台数,故无法出具具体数目;
举例下:我们有过485并联13台变频器的应用,当然我相信我们广大的使用用户应该会有更多更广的使用,欢迎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