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宏指令来打开指定窗口

楼主(2016-11-12):
PLC里 一个M 继电器得电,然后让触摸屏里 跳出指定的一个窗口。

网友:
位信号+我们的直接窗口,可以实现窗口的弹出;
字数据+我们的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可以实现基本窗口的切换
若您是需求后者,那么,PLC程序中位和字再关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