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上配方例程中的RW初始数据由谁设置的

楼主(2016-11-16):
看了下官网提供的配方例程,对初始时的配方数据由谁通过怎么方式设置的搞不懂
查了下宏指令,对RW6,6,7,8等地址的数据只有读却没有写,所以实在不知道编译之后离线模拟界面显示的数据哪里来的
问题的关键应该是,配方数据究竟是存在哪里。即我从recipeEditor里编辑的数据如何转到xob文件里?
另外,请问下离线模拟时如何清除rw数据,难道只能自己写宏指令清除?
ps电脑刚重装过,平常也几乎不用rw数据,所以按理说rw的数据应该全部是零才是。但实际不是

谢谢

网友:
离线模拟使用
位置在软件安装根目录HMI memory——recipe文件夹内;清除的话  删除此文件
后缀位rcp文件 独立于xob文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