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问题

楼主(2016-11-16):
请问老司机:tk6050ip事件记录时间不对,怎样来实现实时

网友:
因TK6050ip没有内部时钟功能  可考虑PLC时钟传给屏使用

楼主:
谢谢!但怎样实现?方法是?

网友:
您好  如下图  只要看时钟设置那块介绍  型号忽略

楼主:
s7-200plc实时时钟做外部时钟,字节型改为字,在屏上读年月日时分秒可以,年格式为16不是2016,事件记录时间还是不对,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s7-200plc实时时钟做外部时钟,字节型改为字,在屏上读年月日时分秒可以,年格式为16不是2016,事件记录 ...

需要PLC端考虑设置,触摸屏上的格式必须是2016的格式。

网友A:
重新一段程序,在年数据上加2000,运行后可显示,虽说可以,觉得这种方式有bug!EB8000用宏可将16年转化为20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一段程序,在年数据上加2000,运行后可显示,虽说可以,觉得这种方式有bug!EB8000用宏可将16年转化为201 ...

用宏转换的话,需要对应传输到其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