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和MT8070IH5通讯不上

楼主(2016-11-16):
网络上面挂了一台西门子精智面板HMI,一台MT8070IH5HMI,一台AB 1766PLC,一台S7-1200PLC。MT8070IH5和AB 1766通讯上了,但是和S7-1200一直通讯失败,驱动按说明书用的1200/1500 Ethernet绝对地址那个,IP地址设置S7-1200地址一致。致电了西门子,那边说PLC可以支持2HMI。S7-1200软件版本是V4.1的。S7-1200和西门子精智面板也能通讯上没问题。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端 连接机制中允许来自远程设备的通讯访问 选项请确认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端 连接机制中允许来自远程设备的通讯访问 选项请确认打钩

打钩了。今天发现说明书中有一条,暂时不支持韧体4.0以上的版本,是否指的是S7-1200的版本?我的S7-1200是4.1的。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设置

就是按上面说明书设置的,标签导入都没问题,驱动也选择的1200/1500,导入后连不上,显示PLC no response。然后触摸屏组态的按钮也是空白的。设置里面IP已经和PLC地址对应,为192.168.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设置

如图所示。。。。。。

楼主:
如图所示,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谢谢!!!!

如图所示,谢谢。。。。

网友A:
大致现象和配置看到了 请尽快将“PLC端 连接机制中允许来自远程设备的通讯访问 选项”也截图下  以及您的有效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问题详况
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及时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现象和配置看到了 请尽快将“PLC端 连接机制中允许来自远程设备的通讯访问 选项”也截图下  以及 ...

上面最后一个截图就是呀

网友(2019-04-21):
引用 网友A:
大致现象和配置看到了 请尽快将“PLC端 连接机制中允许来自远程设备的通讯访问 选项”也截图下  以及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电话13926638315,邮箱DEFY8086@163.COM

网友:
您好,邮件跟进,注意查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