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和单片机通讯时界面切换原件显示太慢

楼主(2016-11-19):
在和单片机通讯后,通讯正常,就是一个问题,和单片机通讯的元件在页面切换的时候会出来的比较慢。不流畅,有什么办法或者应该怎样做才可以让元件在页面切换的时候显示快一点。

楼主:
版主,求解决啊。一个界面里面数据太多了。这样是不是和单片机通讯的时候导致太慢的?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通过宏指令来解决?还是怎样来处理,让元件显示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求解决啊。一个界面里面数据太多了。这样是不是和单片机通讯的时候导致太慢的?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 ...

如果程序中使用自己添加的图片,使用原尺寸,最好是BMP格式的;走modbus协议通讯可以考虑增加通讯延时,一个页面元件尽量使用连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