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备份元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6-11-23):
备份元件时间范围最多只能设置90天吗?有没有方法可以备份2年的数据到U盘。如果这款屏不能实现,有没有其他型号的屏可以替代。

备份设置

备份设置

网友A:
都是一样的,备份最多选择90天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备份最多选择90天数据。

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可以一次将更多的数据导入到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可以一次将更多的数据导入到U盘

历史数据上传,跟上传程序那样,上传的时候选择history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史数据上传,跟上传程序那样,上传的时候选择history的选项。

通过上传的方式可以将所有的资料采样的信息全部上传到U盘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