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为什么不能改变触摸屏的型号

楼主(2016-11-27):
我现在用的是TK6070ip的触摸屏,程序原来设的是MT系列,现在用的是Tk系列,为什么在"糸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设置中改不了。还有在“HMI属性中”改完了,但是HMI站号设为0不行,一直提示“please enter an integer between 0 and 10000000"

网友:
可能是软件异常  请卸载重装或是升级重装  安装的过程中,电脑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请暂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