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ccess2.0的手机app版本

楼主(2016-11-28):
想问一下easyaccess2.0的手机app版本里面的vnc到底有什么功能,如何使用?。。。最好有相关的资料和案例可以参考下,多谢。。。

网友A:
监控触摸屏的作用
按界面提示,点击VNC选项,点开“+”浏览项,输入屏的ip即可监控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触摸屏的作用
按界面提示,点击VNC选项,点开“ ”浏览项,输入屏的ip即可监控触摸屏

你好,我手机端这边链接好后,点击那个写有vnc的小眼睛并没有任何反应,在设置界面下的vpn中也只有一个够选好的Dual SIM setting,其它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选项

楼主:
是设置界面下的vnc项,前面打错了

网友:
好的  我司tech邮箱已接收到您的反馈,会做进一步邮件以及电联跟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