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的宏指令

楼主(2016-12-01):
有没有宏指令支持在一个配方中添加或删除记录,配方支持sql语句吗?我可不可以用sql来干前面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
D22.配方_插入_删除_复制_粘贴_查询

你好,我看过那个范例,有个疑问请教一下,里面的"增加"删除""这些按钮只是将LB位置on,它是怎么实现那些功能的,里面的宏指令好像没有被调用?还有这个配方也是用配方编辑器生成的吗?

网友:
我也没找到宏在哪里调用的,请大神们指教,还有宏调用弹用窗口的范例中窗口地址是怎样规定的。

网友A: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指令以及元件——PLC控制下的执行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指令以及元件——PLC控制下的执行宏指令

你好,我参照你给的步骤只有"开机使用初始化宏指令"没有元件及plc控制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指令以及元件——PLC控制下的执行宏指令

你好,我找到了,在元件-plc控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