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怎么和西门子1212通信

楼主(2016-12-01):
TK6070IQ怎么和1212通信    用485  modbus   屏幕显示没有连接PLC

网友:
您好  我们与西门子1200推荐且常用以太网通讯
若确有需要使用MODBUS协议,接线和两端参数对应,其次,您需要知晓PLC端走此协议的地址功能码对应,来进一步对应屏上设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