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楼主(2016-12-03):
Tk6070ip能有穿透功能连接plc吗?

网友:
此功能不是限制的触摸屏型号
只是方式是网口和串口的区别;并且也要看是否为常见的PLC型号
举例:
比如TK6070ip和三菱FX2N通讯想  串口做穿透的话  那么,TK6070ip还需232串口连接电脑 并使用系统寄存器地址设置参数 此可参考D14.串口穿透通讯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