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iE能直接读取设置台达变频器吗?

楼主(2016-12-12):
MT8121iE能直接读取设置台达CP系列变频器吗?
还是通过PLC读取台达CP系列变频器方便?

网友A:
MT8121iE能直接读取设置台达CP系列变频器吗?

可以 走MODBUS协议通讯
还是通过PLC读取台达CP系列变频器方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走MODBUS协议通讯

如果MT8121iE直接通过485通讯接口,怎么读取4台台达变频器?如何接线、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MT8121iE直接通过485通讯接口,怎么读取4台台达变频器?如何接线、设置?

能否用以太网读取、设置?